精通松下;三菱A/D的进

楼主(2008-03-28):
跪求A/D使用方法,:用一个触摸屏控制一台空调,要求衡温衡湿怎么搞,

网友A:
闭环。pid可以么?

网友B:
这个很简单的,用温度模块输入温度信号,可以是PT100加上模块,也可以直接用传感器的,然后进行模数转换,把得到的温度值和设定值相比较,高了的话就启动制冷功能,低了就制热~~

网友C:
楼上回答很全面,顶

网友D:
温度湿度传感器反馈用PID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