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变频器问题

楼主(2008-03-28):
请问如果一台380V的变频器接上了220V变频器会烧坏吗?

网友A:
同意楼上的讲法

网友B:
引用楼主a113118a于2008-03-28 22:33发表的 请教变频器问题 :
请问如果一台380V的变频器接上了220V变频器会烧坏吗?
烧?这有可能吗!!!!!

网友C:
不会烧,它是通过整流后才进行频率转换的,但不能做为重载使用。

网友D:
可能出"LU"等欠压保护代码.大多数的机都不能运行,但不会烧鸡

网友E:
不能正常工作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F:
有可能显示都没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