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29):
请大家多指教,停一分钟关注此贴,万分感谢.

触摸屏EasyView mt500
三菱PLC(FX2N + FX2N-485-BD)
S500系列变频器

程序要求:在触摸屏MT500上输入频率50HZ,这时变频器输出50HZ,
在触摸屏MT500上输入频率20HZ,这时变频器输出20HZ,

问1:在PLC程序中,要对变频器的哪些数据寄器进行设定或初始化?

问2:由MT500写入的频率最终是写入到变频器的哪个数据寄存器,D??
变频器有哪些特殊的寄存器?

问3:[MOV HOC8E D8120]中,D8120是什么意思,为什么要把H0C8E写到D8120?
HOC8E这个数据是如何得出的?
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,服务社会,

楼主:
谢谢楼上,
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,服务社会,

网友A(2008-05-17):
你上面的那个是属于通讯的没搞过  我原来是拿模块来转换的  3A      和FX2DA

网友B:
d8120是通讯用的专用寄存器,是存放通讯格式的。你需要在plc内开辟一个寄存器,然后再触摸屏上修改参数,变频器一般都是0-10V的模拟量,也就是说对应的是最小频率到最到频率,但是你必须由一个D/A转换模块,把设定的数字量转换成电压或者电流信号,这样子到PLC就可以了。通讯更简单,直接给对应的变频器就可以了,不用D/A模块。

网友C(2008-07-23):
引用 网友B:
d8120是通讯用的专用寄存器,是存放通讯格式的。你需要在plc内开辟一个寄存器,然后再触摸屏上修改参数,变频器一般都是0-10V的模拟量,也就是说对应的是最小频率到最到频率,但是你必须由一个D/A转换模块,把设定的数字量转换成电压或者电流信号,这样子到PLC就可以了。通讯更简单,直接给对应的变频器就可以了,不用D/A模块。

现在的好多变频器可以直接和PLC通讯控制了不需要外部D/A转换模块也可以运行,因为支持数字量的输入。

网友D(2009-03-29):
是不是看了就能编西门子的东东啊

网友E(2009-11-10):
变频器用485通信,就不用模块了

网友F(2010-04-26):
D8120是设置通讯格式,用可以用RS指令就可经实现你要的功能,具体你可以看FX通讯手册

网友G:
嗯,这样的。。。

网友H(2010-07-28):
求教:如何从MT500向变频器写入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