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请教:PLC与变频器连接

楼主(2008-03-29):
请问:哪位高手能说一说PLC与变频器连接有什么规定?

网友A:
我认为也没有什么规律 主要是你变频的外部端子设置有关 再一个就是PLC的内部程序了

网友B:
外部端子连接,模拟量调试
485通讯

网友C:
在本坛中搜索"PLC与变频器",可找到很多相关的帖子,里面已经有很多例子和说明了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D:
数字点有PNP和NPN类型
模拟量有电压和电流型

网友E(2009-03-01):
主要看变频器可以连接的方式,大概有脉冲,电流,电压,485通讯等。。。PLC都可以实现

网友F:
plc和变频器通讯方式很多,自由口,modbus,uss,串行,485,dp等等
那就要看你的变频器和plc哪种方式最简洁了

网友G:
看你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呢

网友H:
主要是楼主没说明白怎样用PLC与变频器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