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30):
用RS232-485转换器,PLC端接3A、8B即可成功,大家可以试一下
  • 下载积分:+1(hbtzx)
  • 下载积分:+1(YMMFA) 鼓励一下!
  • 大家辛苦了

网友A:
    的确简单哦,一般这都是用作应急使用,还是使用PPI电缆为妙

    同时,要切记需用带光电隔离的转换器,否则极易烧毁通信端口。

    以上!

    Good Luck!
  • 下载积分:+1(YMMFA)

网友B:
    我印象是  PLC端接8A、3B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印象是  PLC端接8A、3B

    PLC端是8A,3B

楼主:
    谢谢,也许我记错了,因为我的已经用胶给封上了.
    大家辛苦了

网友D:
    引用楼主lwtwm于2008-03-30 00:35发表的 S7-200最简电缆 :
    用RS232-485转换器,PLC端接3A、8B即可成功,大家可以试一下
    稳定吗?

楼主:
    很稳定已经使用2年多了
    大家辛苦了

网友E:
    具体怎么做,请那位老师给详细说明.

楼主:
    做什么呀,买一个485-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
    大家辛苦了

网友F(2008-07-24):
    编程用是可以的,用了几年了,没问题的,三四十块的就可以

网友G:
    小心为妙啊

网友H(2009-08-11):
怎么看不到。

网友I(2009-11-25):
做什么呀,买一个485-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吗??
请老师指导

网友J(2009-12-30):
? 这样可以吗?

网友K(2010-09-01):
正是我需要的

网友L:
早在用了

网友M:
本来就是这样做的,232转485
变频器销售与维修,单片机工控板的开发与销售,仿三菱PLC,单片机开发,出售变频器图纸,变频器说明书大全,http://liheming.jimdo.com

网友N(2011-02-25):
那不是比买一条线贵了吗?不过倒是应急可以

网友O:
好的,不用自己再买了

网友P:
行不行啊?

网友Q:
应该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