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30):
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装安ENVMEL ,GX-DEVELIOER ,GT-DESIGNER的三菱编程软件,但可以安装ONROM的编程软件和其它 的软件,但我下载的GX-DEVELIOER ,GT-DESIGNER的三菱编程软件在其它电脑可以安装,这是为什么?请各位帮忙!

网友A:
1.三菱软件的安装环境有没有安装成功也就是“ENVMEL"?
2.你所要安装的三菱软件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?
3.如果是安装中文版的那可能是你的电脑操作系统有问题,建议安装中文版V7版或者是V8英文版

网友B:
稀里糊涂的又忘了,自个搜下吧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