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设置请教!

楼主(2008-03-30):
我是自学的三菱PLC,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懂.
"用电脑将编译好的程序向PLC传送时,电脑的串口设置成怎样的通信规格.如果PLC的D8210设置成1各启动位,7个数据位,2个停止位,偶校验.那电脑COM口也要设置成那样吗?数据位7位.8位可以任意设置吗?在FX通讯手册中有将D8210设置0叫做无协议通信,这种情况能不能用电脑给PLC编程"
问题有点多,不好意思,先谢了!

网友A:
用电脑将编译好的程序向PLC传送时,不需设置D8120。只选择COM口就可以了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一般看你电脑的端口是CM1还是CM?那么你的编程软件就对应那一个端口就可以了!

网友C:
网上学习真是好,长见识,受益了,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