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报警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31):
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:KA1A是一报警信号,当它闭合时,HR报警。按SB后,取消报警。
当KA1A的信号源没有消失,而KA1B也闭合了,那么此时由于KA的自保,KA的常闭触点
断开,就不会报警了。即只有一个报警信号处理了,在有报警信号来时才能有效。不知
道能否设计成,一个报警信号来时,操作人员注意后,停止报警信号灯。去处理,而此时
又有一个报警信号来,报警信号灯还能亮,提醒操作人员去同步处理两个报警信号源?

网友A:
通过传统的接线方式的话,只要把报警信号的来源点,分开报警就可以了
不过这样的话,报警的来源点很多的话,不如通过PLC的程序就很方便可以实现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B:
用传统的接线方式很麻烦的,用程序就方便了.

楼主:
是啊,用传统的接线方式,一个报警源就要用一个电笛,一个启动按钮,一个中间继电器。
用PLC实现就方便了。从技术角度看都可以。但是两者都需再投入成本,市场竞争激烈啊!
看来多个报警源,一套报警装置,不用PLC是不可能实现上述功能了。

网友C:
用LOGO便宜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