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菱PLC

楼主(2008-03-31):
本人使用的一款三菱FX2N系列的PLC输出触点坏了,想自己解决一下,需要那些工具呀?内部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,谁做过这方面的维修工作,帮我提供一些资料吧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电烙铁,万用表,十字一字螺丝刀等常用工具。
将PLC打开后检查损坏输出点的情况。
用烙铁焊下后照原样购买后更换。试机。

网友B:
没有电子基础知识,劝君莫动手啦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C:
如果是MR系列的可以试试
其他的谨慎的好

网友D:
改一下通道就可以了,一般有备用的点

网友E:
最好不要自己修

网友F:
MR的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换。

网友F:
型号是NY24W-K,请看图:

网友G:
小型固态继电器,去电子市场找找,买进口的那种

网友H:
如果是MT的也没关系,自己动手更换,型号是SN-204
用吸锡烙铁,吸掉4个焊点.

网友I:


网友J:
还没自己修过。。
明天拿个FX1N的试试手

网友K:
没有电子基础知识,劝君莫动手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