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31):
知道怎么样PLC控制音乐喷泉的原理的大侠帮帮忙啊。小弟不懂这个原理,怎么根据音乐来控制喷泉的动作,按照音乐的旋律来动啊?谢谢!

网友A:
简单的来讲,你需要用A/D转换器来处理动态的音频信号/音乐节奏,转换后的数子量给PLC来驱动灯,或用用C++/VB做个转换界面通过PC与PLC进行进行通讯后转换,以此PLC的输出来控制灯,应有专业的此种软件买,就用不上PLC了,一块卡加一台PC就可以了,用PLC控制音乐灯,换歌时还要单独写程序,麻烦,
[ 此贴被zlf777zhao在2008-03-31 17:18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简单的A/D转换电路自己找块芯片就可以做,接上PLC控制固定的一首或几首歌一次把需要的程序写好,但可能动态响应不是很好,高频率的'的士高'可能反应不过来,不过没关系.不可能水泵有那么快的响应速度,一般的这种场合下这种速率够了,
[ 此贴被zlf777zhao在2008-03-31 17:19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如果还要点动感,那就还要一个D/A,从PLC出来的是开关量是控制不了水泵的流量和水压的,这样就可以跟着音乐的高低来控制水泵的水压大小,从而控制水的高低,,,再用PLC做一个环型分配器程序<如你有很多路要控制的话>,<或做固定的也可>,当音乐的频率/和高低.到了那个等级就根据程序来控制相应的灯,以前我有做过但没做完,没有很多时间,懒呵呵.个人观点,<也有PLC带A/D和D/A的不用人工做,只要银子和程序就可>,"一般的来讲一排水管就是一路输出,也就是一台电机>
[ 此贴被zlf777zhao在2008-03-31 17:21重新编辑 ]

网友B:
高人,顶
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网友C:
看看。。
原理好像是这样的。。

网友D:
  长见识了

网友E(2008-05-09):
我也学习一下拉

网友F:
唉 我好烦哦 我的电脑又坏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