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31):
请问,为什么FX2N 有电池,而FXON 就没电池,有电池的好还是没电池的好,前者功能应高于后者。

网友A:
FX0N程序容量2000 ,用EEPROM保存程序,无须电池。这个现在很少见了。
FX2N 内置8K  RAM,需电池保存。 性能高不是因为有电池,是因为速度块可扩容,和其他的扩展性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哪个电池问了客服。保1年。
不过一般用3年应该问题不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X0N程序容量2000 ,用EEPROM保存程序,无须电池。这个现在很少见了。
FX2N 内置8K  RAM,需电池保存。 性能高不是因为有电池,是因为速度块可扩容,和其他的扩展性

说的太好了,毛塞顿开!

网友C(2008-08-29):
我们公司有三菱FX2N-80MT,用四年多了,也没事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