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4-01):
大家好,我要用三菱QPLC加QD75来控制电机给高冲送料,请问如何读取编码器角度(270-90度为送料角度)并写入QD75,比如270-90度要送料长为100MM,那么270-0度就只送50MM,意思就是要对应编码器角度来控制伺服电机,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那个模块好像也只有一个零信号接入编码器反馈(集电极开路的),没有AB相的,所以你的这种控制方式想通过编码器读取角度,好像有点难,是不是能用OP配合脉冲发送量来计算角度位置,或者选个有差分输入的Q模块(不知道有没有),可读取AB相的,来读取编码器位置计算角度。

没用过那个QD75,以上胡说八道,仅供参考。
混灌水区的!

楼主:
用那种方法读取角度位置比较方便,能否帮忙设计一下.谢谢!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设备是怎样的工艺,为什么要求通过编码器来读取角度,一般做运动控制,初始时设置个零位并归零,每次就以发送的脉冲量来计算角度或者位置,没有必要通过编码器的。
混灌水区的!

楼主:
我是用于高速冲床送料机上,信号只能以冲床角度为准(可以有单独编码器),大概270-90度是送料角度,速度为300次/分钟.送料长为120MM,手动操作时不能一次送完,如:冲床角度从270-0度,只能送料60MM,即冲床转多少送多少料.

网友A:
不大懂,你的冲床用伺服还是送料机用伺服?冲床转角度和送料是两个电机分别控制,还是转角带动送料啊?确定起始位置(第一次启机时需找零点),确定角度对应脉冲数,确定送料距离所对应的脉冲数,确定转角和送料的对应关系,剩下的就是编程的东西了。“高速冲床送料机”我没见过,也没有例子
混灌水区的!

楼主:
我要做的是送料机用的伺服,冲床是普通电机传动的.难度在于要对应冲床曲轴角度来送料,不能取单一信号将料一次送出,就是冲床曲轴角度到270度时开始送料(若冲床一个行程送料长为180MM,)当冲床曲轴到280度时送料长10MM,到300度时送料30MM,到360度时送90MM,直到90度时送料长为180MM.请指点指点.谢谢!

网友B:
没说清楚,最好用个角度控制器

网友C:
没说清楚

网友D:
我公司有这样的设备有时间可以过来参考一下,什么原理我也不是很懂!角度控制器就一定要用的了!好像要用两个编码器,一个给冲床的,另一个给送料机!

网友A:
我大致明白了你的意思,这个控制是不是相当于两轴联动了啊?如果同步精度要求不高,或许象前面兄弟所说,加编码器控制,如果精度很高,那就要用两套伺服了,再加个可做插补的两轴控制器了,比如20GM
混灌水区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公司有这样的设备有时间可以过来参考一下,什么原理我也不是很懂!角度控制器就一定要用的了!好像要用两个编码器,一个给冲床的,另一个给送料机!

就是了,冲床上要两个编码器,一个冲床的(已经有,原来设备自带,牌子是NSD的。)另一个就是给送料系统的,自已加装(不知道需不需要)我现在的问题是:如何用编码器接收冲床角度,再同步或任意角度控制伺服电机旋转。

楼主:
精度要求不是很高,约0。05MM,同步带可以达到。

网友E(2008-08-25):
你用个绝对值编码器安装到冲床主轴上面。然后读取编码器信号把绝对值的地址换算为角度信号。每分周300次/60s=5次, 也就是说你需要200ms的1/2=100ms来传送180mm,估计差不多。我们使用的例子和你差不多。每秒6次。用3000转的伺服螺距10mm的丝杠带应该差不多,3000/60=50*10mm=500/2=250mm。我们是使用欧姆龙的cj1m直接驱动了,没有用三菱的QD75太麻烦。编码器信号直接送入plc内部转换为角度信号。给命令到什么角度可以输出脉冲驱动电机移动量。

楼主(2008-10-06):
引用 网友E:
你用个绝对值编码器安装到冲床主轴上面。然后读取编码器信号把绝对值的地址换算为角度信号。每分周300次/60s=5次, 也就是说你需要200ms的1/2=100ms来传送180mm,估计差不多。我们使用的例子和你差不多。每秒6次。用3000转的伺服螺距10mm的丝杠带应该差不多,3000/60=50*10mm=500/2=250mm。我们是使用欧姆龙的cj1m直接驱动了,没有用三菱的QD75太麻烦。编码器信号直接送入plc内部转换为角度信号。给命令到什么角度可以输出脉冲驱动电机移动量。

能否发个例子上来?谢谢!

网友F:
不大懂,是个技术难题

楼主(2008-11-16):
我現在明白了,就是幾軸聯動,我公司現購入一臺多工位送料機就是這個功能,它一共有四軸,其中有一軸不驅動,裝在機床上當編碼器用,剩下三軸聯動,可設定任以位置停、動。它用的是富士NP1PS的PLC,無特殊擴展模塊,據來調試設備的解釋是用C語言編程,該款PLC支持C語言編程。不知那位有支持該PLC的軟件?謝謝!

网友G:
应该为270度发送料信号,伺服运行,90度检测伺服有无结束,不是270-90度呈120mm线性分布

网友H(2009-01-04):
你用个绝对值编码器A,B,Z相编码器安装到冲床主轴上面,用高速比交就可,A,B,Z相编码器要加高速计数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