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个程序问题,希望有行家解答一下

楼主(2008-04-01):
程序问题,如下:
MOV K1 D1
MOV D1 K1M30 (附: 这两个指令能不能直接写成MOV K1 K1M30 ?)
这两个指令的结果是不是让M30=1(M30线圈得电)
M31=0
M32=0
M33=0

网友A:
正确。
可以写成MOV K1 K1M30,但用D1的话,就可以直接改变D1的值来得到M30~M33的变化了。
谢谢4楼,已更正!
[ 此贴被sjm213在2008-04-01 14:43重新编辑 ]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确。
可以写成MOV K1 K1M30,但用D1的话,就可以直接改变D1的值来得到M30~M34的变化了。
那MOV K1 D1 不会冲突吗?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A:
它只取最后获得的状态值。
我只是说可以用MOV K1 K1M30,也可以用MOV D1 K1M30,实际结果怎么样,要看程序是怎么写的,或者在线监控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写成MOV K1 K1M30,但用D1的话,就可以直接改变D1的值来得到M30~
M33
的变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