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ool怎样与s7-200在线通讯?

楼主(2008-04-01):
protool怎样与s7-200在线通讯?怎么设置通讯参数?

网友A(2008-06-29):
没人回答呀

网友B:
什么也没有看到呀!

网友C:
没有看到呀!

网友D:
在线?
是不是Protool RT与S7-200通讯?
在Protool RT中选中PC作为硬件,不能使用触摸屏具体型号,可以使用PPI和MPI方式,PPI使用PC/PPI电缆;MPI需要使用CP56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