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菱变频器

楼主(2008-04-01):
那位大哥有三菱变频器 FR-S540-2.2K-CHR 的详细的使用说明书?

网友A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572.html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有啥问题,可以写出来,因为大家都是赶出来的,现场经验很多,有时一句话,就使你柳暗花明。

网友C:
三菱540变频,11KW,报过流.有谁会修?另外,三菱过流检测谁知道?谢谢

网友D(2009-12-24):
1查输出有没有短路
2看加速时间会不会太短
3查IGBT模块是否完好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