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安装了GX-Developer V7.08还是不可以新建工程啊~

楼主(2008-04-02):
为什么我安装了GX-Developer V7.08还是不可以新建工程啊~
哪位大虾帮下忙啊~详细解说~~谢谢~!!!!!

网友A:
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但是我重装电脑系统后,问题解决了,希望给朋友一点提示.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楼主:
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~~~~~~

网友B:
您是否在安裝過程中勾選了監控模式呢?

网友C:
安装时
不要选择监视选项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重装电脑系统后,问题就可以解决了.

网友E:
我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行呀

网友F:
安装GX-8.0

网友G:
重装一遍,不要勾选监控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