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程序仿真后能不能再修改?

楼主(2008-04-02):
大哥们,
小弟有礼了.
小弟想请教个问题,用DEVELOPER仿真程序后,能不能再修改?
请大哥们回复,谢谢!

网友A:
不清楚您為什么發帖求問后就不管了?
請看看您自己發的貼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1724-keyword-.html

网友B(2008-06-06):
正在仿真时不能。

网友B:
仿真后可以修改

网友C:
修改后好像要从新运行

网友D:
仿真的目的就是对你编写的程序进行检查,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,如不符合要求,就要进行俢修改,没有问题后,才写入到PLC中去,就是写入后如果实际需要也是可以修改的。

网友E:
GPPW仿真后退出切换到只读模式(缺省),换成修改模式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