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精度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03):
三种方式:以速度控制用传感器控制定长,靠脉冲输出的位置控制方式定长,转速+编码器反馈控制定长。
请问那种方式的精度高一些?各精度能达到多少?

网友A:
楼上的兄弟,不要拿我的回帖断章取义,这样被看到,被误解是很丢人地............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按理说对于开环、半闭环、闭环系统来说,当然是闭环系统控制精度高。但实际上,大部分还是决定于您的机械机构。以及信号响应速度和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。

网友A:
一般的定位,大多用位置控制方式,就是通过脉冲输出量来控制定位,集电极的脉冲发送频率在200K,差动的抗扰性能更好在500K内,一般也不会在此期间丢脉冲,所以很少有人位置控制时,还接驱动器上的编码器AB相反馈的,也就是一般用半闭环控制。
但是用转速控制定位的时候,就必须接闭环控制,通过AB相反馈,经上位机程序处理确定位置,否则会飞车。这种定位我只用过一次,很麻烦很少人用的。
至于精度问题正如楼上所说是由机械部分决定的。
混灌水区的!

楼主:
谢谢楼上二位的指点,我对高精度定位的认识还在朦胧状态,我在补习这一方面的知识。还请多多指教!

网友C:
主要取决你的机械要求

网友D:
步进电机能做到吗?我没加编码器可为什么这个精度就是不准,且不稳定,误差很大?请指点下!!谢谢!

网友A:
如果选择步进电机,扭矩要选大些的,因为当脉冲频率加大时,转矩下降很快(步进说明书上一般都画有其特性曲线),负载和转速超过一定范围会丢步,这种丢步产生的误差是会累积的(而不是楼上所说的精度不准),还有就是有细分的时候要用细分,可以减小振动提高精度。选择伺服电机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,正常的微小误差它会自动动态校正,如果因超速、过载等问题产生误差它会报警。
[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8-04-21 13:48重新编辑 ]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E:
请教版主,用位置尺定位,12位机和16位机精度能提高多少?假定机械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不好意思,"位置尺" 此物我没有用过也没见过,是不是和编码器一样的东西?单纯的12位和16位比较,精度是1/16。这个对实际的定位控制来讲没什么意义。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E:
谢谢版主。我们用的位置尺即可变电阻。

网友F(2011-03-30):
用位置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