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站长您好

楼主(2008-04-03):
站长您好:
我在贵网站上下载了GX Configurator-DP软件,安装不了,请给予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请说明具体情况
一般常见的原因是楼主没有先安装GX DEVELOPER,或者没有输入正确的序列号

楼主:
已经安装了GX DEVELOPER,安装完成出了一个这样的提示:setup has completed,but no components have been installed。不知还有什么没安装,谢谢站长解答。

网友A(2008-06-20):
装完后在GX DEVELOPER里打开的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