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4-03):
俺碰到一个问题!我现在有一个QPLC要和30米外的GT1155通讯!现在的情况是报价的时候商务人员没有报QJ61BT11和QJ71C24的钱,现在要做到通讯显然只有使用QT1155的RS422通讯口和Q的编程口了。
但是Q的编程口是RS232的。我查了三菱的资料GOT 1000 Series Connection Manual (这烂玩意还没中文的!得到海外去下tnnd)说是使用三菱FA-CNV2402CBL(编程口232到25针422转换)接GT01-C300R4-25P(25针422转9针422)就可以实现。
糟糕的是找遍了三菱的供货商都没有FA-CNV2402CBL这种东西,只好又去查资料,查出了这个转换器实际就是把RS232信号变成RS422的差分信号,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。我自己做了转换器代替这个FA-CNV2402CBL,但是接上以后还是无法通讯上。

现在的问题是请教各位达人:
1使用(GOT1000)->(RS422<---->RS232转换器)->(Q编程口)这种办法能不能实现通讯?
2GOT1000系列与QPLC的通讯协议是否是MC协议?具体是那种形式?
3要实现这个通讯不用增加QPLC和GOT的模块是否还有其他可行方案?
4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那个该死的FA-CNV2402CBL??
谢谢大家!

网友A:
也可以这样:
直接用QC30R2连QCPU的编程口,再在PLC端装RS232至RS422/485隔离转换器,
在GOT端装RS422至RS232隔离转换器,连GT1155的RS232口。
这样距离也可到1200m了。
国产很便宜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YMMFA) 热心助人

网友A:
    FA-CNV2402CBL应也能买到,不过货期会很长的。

楼主:
    WUWU!那该死的奴隶主逼迫我们20号完工!技术人员真是命苦啊!

楼主:
    老兄试过吗?灵吗?   是否只要把TXD RXD转换为422传过去就行,把本侧的DTR DSR短接RTS CTS短接?还是4根信号都要转,那可需要4个转换器(一边两个,一个转TXD RXD 另一个管其他信号)啊!

网友B:
    我在三菱自动化区回复过楼主的问题了

    使用QC30R2是可以把屏的232口与Q PLC编程口相连接的。

    经我实验,自己做一根加强屏蔽效果的QC30R2,30米也行!

    这样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