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4-03):
俺碰到一个问题!我现在有一个QPLC要和30米外的GT1155通讯!

现在的情况是报价的时候商务人员没有报QJ61BT11和QJ71C24的钱,现在要做到通讯显然只有使用QT1155的RS422通讯口和Q的编程口了。

但是Q的编程口是RS232的,我查了三菱的资料GOT 1000 Series Connection Manual

(这烂玩意还没中文的!得到海外去下tnnd

说是使用三菱FA-CNV2402CBL(编程口232到25针422转换)接GT01-C300R4-25P(25针422转9针422)就可以实现。

糟糕的是找遍了三菱的供货商都没有FA-CNV2402CBL这种东西,只好又去查资料,查出了这个转换器实际就是把RS232信号变成RS422的差分信号,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。我自己做了转换器代替这个FA-CNV2402CBL,但是接上以后还是无法通讯上。

现在的问题是请教各位达人:
1使用(GOT1000)->(RS422<---->RS232转换器)->(Q编程口)这种办法能不能实现通讯?
2GOT1000系列与QPLC的通讯协议是否是MC协议?具体是那种形式?
3要实现这个通讯不用增加QPLC和GOT的模块是否还有其他可行方案?
4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那个该死的FA-CNV2402CBL??
谢谢大家!

网友A:
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 ,帮不上忙也倍感遗憾 ,估计站长达人他有办法 ,我能帮你的就是顶一下了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FA-CNV2402CBL

三菱电缆公司生产,232转422,0.2米长。

日本有卖,中国没有卖。中国的价格目录上没有,问任何代理商他们都没听过。

楼主你这个问题,其他做三菱的不懂,但你发到工控人家园,遇到俺,哈哈,撞到枪口上了!

曾经这个网站上有一位北京的会员向我订过类似的产品,是按照日本工厂的原图制作的设备。

其中也要求使用这种方式连接屏和PLC,产品清单中,这根FA-CNV2402CBL根本订不到货。

在发货前,我拿着这些设备帮客户调试,研究了一些时间,自己做了一根线,从GT1000系屏就连接到了Q系列编程口了,30米!

按照日本人原来的设计图纸,需要一个转换器,叫做GT01-RS2T4的,然后再连另一根型号的30米长的422的线,最后再加上FA-CNV2402CBL才能成功。现在一根线直接搞定,还省了不少钱。

我做的这根线其实就是屏蔽加强版的QC30R2,用最好的屏蔽线来做。

楼主啊,你当初要是找我买屏和PLC,一切问题都很容易就解决了嘛

网友C:
GT01-RS2T4就是RS232转RS422,三菱出的,
GT1155有RS422,不需要这个。

直接用QC30R2连QCPU的编程口,再在PLC端装RS232至RS422/485隔离转换器,
在GOT端装RS422至RS232隔离转换器,连GT1155的RS232口。
这样距离也可到1200m了

网友B:
baoshizhi 的说法也不错,去电子市场买两个隔离转换器就行了,但最好进行试验。

网友C:
如果用GT1155的RS422口,要注意距离,不要超过50m.

楼主:
谢谢大家了!!我有两个转换器!都是只能转变换RD和SD两路的,如果用1155的422通道把D9的34脚(RSA,CSA)78脚(RSB,CSB)短接起来照说1155还应该发出问询信号,但是竟然什么都不发了   ,判断是RS和CS信号还是有用的,我把两个转换器都接上把422的RSA\B CSA\B接到第二个转换器上,然后用串口通讯软件监视422口又发出问询信号了 。看了一下,好像就是MC协议!!
正在研究中,万一一边一个转换器不行,直接拉30米232也不行(直线距离30米,实际现场大约得40米,更晕的是将来还要做一个60米的),兄弟我打算买4个转换器把所有的232信号都转422然后再在PLC侧转回来!!!反正也就100来块钱比2000多块的C24还是便宜多了!只要通的上量那乱签合同的土鳖虫也挑不出毛病!!!如果还是不行,让他们找客户要钱去吧!
再次感谢大家!下星期做完实验我会把最后的结果发上来,如果再有兄弟碰到这个问题好歹有个解决的办法!
明天过节放假!休息休息!今天在路上听到有人相互问候“清明节快乐”!我汗!   如果扫墓的时候表现的过于快乐会被扁的吧?有没有人想去试试?也把实验结果发上来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