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波
求助 断线碰线报警

楼主(2008-04-03):
断线碰线报警
如图A线B线C线...各线段断线报警这一个比较好做.但同时要求A,B...碰线报警觉得较难做.求各位老师帮忙解决.在此先谢谢各位.

楼主:
忘了说明,要用PLC做

网友A:
其实也是可以的不过不能用一个COM 而FX只有1个
不过你可以加装5个继电器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