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求救!!!

楼主(2008-04-04):
呵呵!朋友们好!请问三菱PLC中的步进指令STL是怎么编辑出来的哦!!

网友A:
下载积分:+2(YMMFA) 热心助人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[attachment=6027]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楼主:
查能查到
但是我不会编辑
是点击常开触点输入STL加空格加数字?可是不行。请指教!!!!

网友C:
应该是 :先选择方括号,然后填STL S0
下载积分:+1(YMMFA) 热心助人

网友D:
同意上面的说法

网友E:
直接母线右边输入stl s0 就可以了

楼主:
哦
我是先让SXX置位,然后另起一行输入STL SXX 但他不向书上写的在左母线上,而是在又母线上
STL SXX之内的程序还要另起一行,感觉麻烦
有没有方便的!!

网友C:
楼主何必要这么做
直接在流程图中画图就是了,然后转换
就像我们直接在梯形图中编辑一样,而不是用语句来编程

楼主:
哦?
那是什么软件?
请指教

网友F:
SET和STL和RET共用

网友C:
去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9939-keyword-sfc.html
看看。
然后将编辑好的SFC程序,选“工程”“编辑数据”“改变程序类型”,选“梯形图”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哦!!!!
开心
又学到一种方式
够直观

网友G:
有自编教程,18页联系
jxt520102@163.com
发给你

网友H:
先选择方括号,然后填STL S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