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咨询下笔记本用于现场调试的接口问题

楼主(2008-04-04):
用developer 。现在的本本很多没有com口 我用usb to com的试过 在我的本本总是提示无法打开端口 设置com5 试过 设置到com1也不行 虚拟端口也试过设置到com1 com5. 现在考虑用pcmican接口卡。只是不知道那几个品牌可以扩展成真串口。要express接口的。谁有这方面的讯息提点建议吧。。。

网友A:
直接买跟USB的SC-09好了

网友B:
对,如果买USB转的COM口,要买贵一点的,50块左右,我用USB转COM的接口很好用!
从事PLC、软件与单片机编程……请见我的淘宝:http://lzpj.taobao.com/ QQ: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:64143408

楼主:
我现在就是用条 usb-232 提示打不开端口?或者要装个驱动?可是系统的硬件管理器里已经识别出来com口了

网友C:
用pcmcia转RS232贵一点,但的确好用!

网友D:
买个好的USB转232通讯线。

网友E:
PC卡的要好一些

网友F:
PC卡比USB的要好用些,价格也不算高

网友G:
你的系统是WIN2000吗?在WIN2000的系统中可以用的,XP就不行,我现在就用2000的系统

网友H:
USBto232通讯线质量不好,我也碰到过有别的软件通讯正常,就GXdeveloper不行,换一条制作好的就可以了.

网友I:
我有几条试过用起来很好没什么问题,不过要装驱动

网友J:
买个好的USB转232通讯线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K:
我用的是叫贝贝龙的转接卡,很好用的
yanzhi2008

网友L:
USB接口转RS232口还要装驱动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