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PC与HAKKO触摸屏的连接线

楼主(2008-04-04):
PC与HAKKO触摸屏的连接线,有谁会呀?传上来分享下

网友A:
你的屏是什么型号的,

网友B:
是GD系列还是V6\V7系列

网友C(2008-05-22):
请教电脑与HAKKO触摸屏的连接线。型号:gd-80e

网友D:
V6-CP V708CD-----PS2
MJ1(网线) D9 CN1(422) D9(母)
8 ----------2 2----------------3
7 --------- 3 3----------------2
6 --------- 5 7----------------7
5 --------- 5 (5.6短接)--------(4.5短接)

网友E(2008-11-19):
谢谢,以前用过.但没有注意连接,现在明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