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单片机与MT506T通信问题

楼主(2008-04-04):
使用单片机(如ARM)通过Modbus与MT506T通信,怎么实现单片机读取LB0?
是否通过读线圈0就能实现,请指教,谢谢!

楼主:
最好附上程序,多谢!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呢?
顶上去!

网友A:
LB0是触摸屏内部的,你没法用到,你要使用你单片机里面的地址来进行读写控制。

网友B(2008-05-08):
方法很多,如外中断0.1;定时计数器0.1都可以
夜游神

楼主(2008-06-09):
假如我定义单片机地址LW9000中的数据来控制屏换页显示,如何实现?

楼主:
程序代码举例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