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伺服马达控制程序

楼主(2008-04-04):
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样编写控制松下伺服马达的PLC程序啊
急~~~~~~~

网友A:
1---要确定PLC的品牌.因为每个PLC的编程指令都差不多,但还是有小小的不同!
2---要确定控制伺服马达的连线方式.如集电集开路方式,差动连接方式,通信连接方式.
3---连接方式不一样PLC的选型及接线不一样,因为有可能要添加模块.
4---连接方式不一样PLC的程序编写不一样的.

网友B:
好大的一个问题?

网友C:
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

网友D:
看看教程,很简单!

网友E(2008-05-14):
http://hi.baidu.com/dzwll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