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楼主(2008-04-05):
我遇到问题了。。是个PLC外行。
问题:有4只汽缸  没只汽缸上有2根线 来判断汽杆位置的
  我说个例子
  如汽缸1  对应  X1 X2      X1是汽缸气杆处于缩的状态。固X1是有电的。而X2没
    当气杆处与伸的状态  X1信号关``X2亮。。。

    每只汽缸是由电磁阀控制的。算Y

现在想汽缸1-4动作如下
      1 on----2on-----3on----4on ----4off ----3off--2off--1off
  还要循环````
有谁帮偶看看````
再线等``
要是问题不清楚我在楼下回你的话```
帮下```

网友A:
用步进编,每个汽缸对应出回两个输入X1,X1*,对应电磁阀输出为Y1,Y1*,初始态为全缩即Y1*---Y4*全得电,然后有X0启动,以后每步用X1,X2,X3,X4,X4*,X3*,X2*,X1*分别转换即可,不知对否。希参考。

网友B:
同意楼上。

网友C:
这个用步进是很容易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