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请教!一台触摸屏如何带2台PLC

楼主(2008-04-05):
你好,触摸屏是三菱985的,PLC是三菱Q2A,请问如何连接,2台PLC 之间有50米左右的距离,请教各位同仁

网友A:
现在A900的替代品GT15的可以带两台PLC了
三菱

网友B:
同意二楼的建议

楼主:
那2台Q2AS PLC如何通讯,将一台PLC的部分监控数据传送到另外一台已经连接人机的PLC,用人机显示另外一台PLC部分画面,是否可以实现?

网友C:
通过RS485来通信就可以达到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