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线疑问

楼主(2008-04-05):
最近在用HC-PQ13的三菱电机,需要知道其编码器的9根信号线分别代表的意思是什么?如:P5、LG、MR、MRR、MD、MDR、BAT、SD、CNT各表示什么呢?

网友A:
P5、LG是电源,MR、MRR、MD、MDR是ABZ相通讯信号线,SD是接地线,BAT,LG绝对式用的电源,CNT不详。
以上无官方支持,为主观猜测,若不幸言中,那纯属巧合。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(2009-01-03):
P5、LG是电源,MR/MRR、MD/MDR是通讯的读和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