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把单相电变成三相交流电(用变压器)不用变频器

楼主(2008-04-05):
用电容移相——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不知道怎么做,请高高手想想办法!!!!

楼主:
为什么没人知道呀,,,,,,难到不可以

网友A:
好像不行吧,没有用过

网友B:
用裂相法可行
yanzhi2008

网友C:
最终还得回到变频器原理

网友D:
可以变的,用逆变技术

网友E:
功率不大的用电感和电容,但相位不是很好。

网友F:
小功率应用可以用电感和电容裂相,但大功率使用好象只能用逆变的方法

网友G:
环形分配器.

网友H:
没有用过

网友I:
好像没人说的具体点的

网友J:
要想说清楚?楼主先把问题说清楚。
单相电源改三相电源,这个问题没把条件讲清楚,单相电源的电压等级是多少?要输出的三相电压等级是多少?所带负载多大?这些都没讲清楚,叫人怎么回答。

网友K:
发一个灌装机程序,供大家分享!绝对经典!
(1 K) 下载次数:12 需要:20工控威望

网友K:
以上程序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!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发一个灌装机程序,供大家分享!绝对经典!
用什么打开?

网友M:
用变频器转吧

网友N:
单相电动机代三相发电机了

网友O:
19楼有道理

网友P:
有没有现成的电器?
永远想在最前面!

网友Q:
是可以的,用晶匝管来实现!

网友R:
逆变。变频

网友S:
电容,电阻,电感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T:
可以……用变频原理

网友U:
没有研究过

网友V:
单相电变成三相交流电
描述:单相电变成三相交流电
附件: 单相电变成三相交流电.rar (2 K) 下载次数:38

网友W:
怎么用的啊
请指教

网友X:
用移相相位控制就好了

网友Y:
  好像不是很实用啊

网友Z:
仅用变压器是无法达到要求效果,只有采用变频技术

网友AA(2008-09-08):
引用 网友V:
单相电变成三相交流电

误人子弟!

网友AB:
必须用逆变才能得到真正三相交流电,用电感和电容裂相只能得到有相位差的电源,而且相位差除与电感和电容参数有关,还和负载密切相关,把矢量图画一画就知道了.

网友AC:
用L,C移相理论上可以。但电角度不是相差120度的。

网友AD:
真是麻烦!

网友AE:
只有用逆变器才行,

网友AF:
还是利用变频器原理吧
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,改造,开发;PLC,触摸屏程序开发.以诚信求生存,以技术谋发展!

网友AG:
整流后再逆变才最可靠!

网友AH:
只能用在1KW以下电机,接法:B相头串接A相尾,形成A头B尾为主绕组,C相头串接电容(容量1KW配70uF),形成启动绕组,然后并联到主绕组,如果只有三个出线端更简单(Y接法和三角接都可以),在C 相串联电容,电容的另一端去接B相,OK,如这时为正转,接到A相就是反转啦。

网友AI(2009-02-24):
有意思阿,怎么逆变呢?

网友AJ:
逆变应该可以

网友AK:
找特种变压器厂家可订做从1KW—-40KW,请从慧聪电气网了解一下,

网友AL:
如果要求不高,用LC电路,串大电感的作C相,串A的作,不串L,C的作B相

网友AM:
是可以的,有个公式。但是我不记得了

网友AN:
引用 网友V:
单相电变成三相交流电
这个有点象三相电机改单相用,只是你把它倒过来画,这样行吗
?

网友AO:
用 IGBT 高频正玄控制也可行
lofaye work

网友AP:
引用 网友N:
单相电动机代三相发电机了
19楼说 的经典

网友AQ:
也不懂,不知所云!

网友AR(2009-03-27):
引用 网友AB:
必须用逆变才能得到真正三相交流电,用电感和电容裂相只能得到有相位差的电源,而且相位差除与电感和电容参数有关,还和负载密切相关,把矢量图画一画就知道了.

高人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