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_Adapter_USB的改装

楼主(2008-04-05):
西门子的PC_Adapter_USB在MPI端加上电压后能用在别的PLC和电脑通讯吗?有谁改装试过。

网友A:
没事找事做。先不说到底能否能做?如果是原装的适配器,也是2000多元。如果要想实现USB转485之类的转换,还不如掏几十元就OK了。

网友B:
实在没必要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事找事做。先不说到底能否能做?如果是原装的适配器,也是2000多元。如果要想实现USB转485之类的转换,还不如掏几十元就OK了。
我只想问一个关键的问题,市场上买的USB转232串口,内部芯片供电是USB端供电的,而西门子的需在MPI端供电才能工作,还有西门子的PC_Adapter_USB是转232还是485?

网友A:
内部具体如何不甚清楚,我一般都是拿来使用。呵呵,后面这句就有点乱了,到MPI这端,都是485接口了;另外一头要不是232,要不就是USB。

网友C:
楼主想改成和什么PLC通讯呢?PC_Adapter_USB是支持和200的PLC通讯的, 必须是西门子原装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