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我的GX Developer 8.34L 中文版 [三菱PLC编程软件]不能仿真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08-04-05):
请教高手我的GX Developer 8.34L 中文版 [三菱PLC编程软件]不能仿真。怎么办?请各位高手指点.其他方面都正常,就是不能仿真。

网友A:
你所下载的软件是编程的并不是模拟软件,你再下个模拟的安装一下就好了

网友B:
安装了仿真软件了吗?
仿哪个型号的PLC?

网友C:
要安装仿真软件呀才可以啊

网友D:
按要求重新装一遍软件

网友E:
应该可以啊

网友F:
我有FX2N仿真软件,联系我,
ysgd2006@126.com

网友G:
先装环境,再装编程,然后装仿真GX-SIMULATOR 6,仿真时点那个想显示器的标志!不知我说明白了吗?

网友H:
也要装仿真软件
你装的那个是编程软件

网友I:
安装仿真软件可以

网友J:
我也一样,装了这里下载的都没有仿真功能,哪位老师指点一下

网友A:
1.你確定軟件是否安裝成功,去控制台-----新增/移除程式中看是否安裝
2.安裝路徑是否和編程軟件同一路徑
3.你安裝的模擬軟件版本是多少?

网友K(2008-06-24):
需要要安装三菱的仿真了软件才可以,FX3U不能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