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4-05):
请教哪位高手能说一下S7 V5.4的安装方法。先感谢了

网友A:
Step7 v5.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
1 安装Windows 2000 SP4/xp Professional+SP1/SP2  (xp home除外)
2 安装 IE6
\IE6b2800\ie6setup.exe
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"英语(美国)"
控制面板->区域选择->设置默认值, 选择"英语(美国)"
4 安装Step7 v5.3
\ STEP7_PROFESSIONAL_2004\Setup.exe
注: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, 否则Setup.exe不能执行
选择: Step7 v5.3
S7-SCL v5.3
S7-GRAPH v5.3 (Graph 7 )
S7-PLCSIM v5.3 (PLC仿真)
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.1
选择语言:
English
提示: Transfer License Keys
Yes,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
No,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
选择: No,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
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"中文(中国)"

以上为WIN2000下V5,3的安装步骤,一般适用于XP、V5.4。其实V5,4版,即使不改变语言设置也是可以安装成功的。
需要注意的两点:1.如果出现“Please reboot before installing any more programs”的信息,那么就把注册表“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Session Manager\ ”中值 “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”删除;2.授权文件跳过,在网上下载个授权软件就可以了,一般你要的都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