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三菱FX3U控制伺服轴的进来帮解下惑

楼主(2008-04-06):
小弟我想用三菱(FX3U)+(1个FX3U-2HSY-ADP)控制5个伺服轴,不知道可不可以,因为FX3U不用扩展就能带3个伺服轴,而FX3U-2HSY-ADP是FX3U专用的高速输出模块,那我这样配置是可以带5个伺服轴的,对吗?
还需要注意什么吗?

网友A:
这样的话就只能带四个

网友B:
虽然没用过,但应该可以,在和我们的站长确认下吧。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C:
不行,FX3U-2HSY-ADP要占Y0~Y7之间几个

网友B:
也可用FX3U的挂两个1PG模块
混灌水区的!
学无止境+++

网友D(2008-12-23):
急~~求助++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??
急~~求助++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??
请问使用
指定的软元件的ON/OFF状态改变旋转方向(当前值的增减)
ON
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正是正转,
OFF
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负是反转,
可是我在图片中写的程式实现不了正反转,只能一个方向转动,请问是要加什么条件还是有什么要另行设置的
吗,还是松下伺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呢??
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
以上++

网友E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