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关于三菱FX2N-1HC高速计数器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08-04-06):
本设备有五个高速计数器与FX2N主机相连。现想把靠主机的第一个拆走不用了,会影响其他的计数器吗?请问程序上要改变吗?如何改?

网友A:
拆走了K0,其它的编号也变了,都减一
下载积分:+1(YMMFA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楼上回答正确。
主机边上第一个模块,程序里的地址是 K0
第二个是 K1
第三个是 K2
所以拆模块要看程序的

网友C(2008-10-29):
楼上回答正确。
主机边上第一个模块,程序里的地址是 K0
第二个是 K1
第三个是 K2
所以拆模块要看程序的
关于三菱FX2N-1HC高速计数器的一个问题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