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帮忙

楼主(2008-04-07):
谁知道为什么三菱PLC程序在线调试完之后,不连接到PLC程序修改不了。总显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端口。

网友A:
程序可能会默认修改完马上自动写入PLC,然后你的端口设置有问题,所以有这种情况
一,你可以读出来再修改啊,不要在线调试。
二,修改好后再写入,选择正确的com口

网友B:
如果沒有連接到PLC修改話只能按F4了,你描述的情況是在線修改要按shift+F4,但是電腦確實沒有和plc連接所以才抱錯!

网友C:
把程序保存到电脑上就可以修改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