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

楼主(2008-04-07):
请教各位大虾,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,单位的一个伺服放大器坏了,更换了同样的型号后重新找原点时,电机动作一顿一顿的,我在 LOOP GAIN里设置过转速后还是不行,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。

网友A:
讲清楚一点,请高手解答

网友B:
1.最好想办法把参数设置成和原来一模一样的;
2.是绝对值的还是增量式编码器?
3.机械部分没有问题吧?

网友C:
安了电池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