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4-07):
现在公司有A. Q .KV-1000系列PLC.和Pro face触摸屏,需要一台什么样的笔记本比较方便,是否有工业用的电脑?相应的都需要什么数据线?请高手指点一下,现在是新手入门阶段,好多东西都不会,请大家帮助一下,谢谢!!!
另外请问一下日文版的PLC程序和中文版的PLC软件兼容吗?请大家给予这方面的帮助!!!

网友A:
电脑最好是带有RS-232接口的,数据线可以买一条可以同时和PLC ,还有触摸屏通讯的线,我的电脑就是没有RS-232接口,现在只好又买了一条USB转232接口的数据线,还是没有电脑自带的好

网友B:
建议买一台西门子 PG 系列的 老外过来调试都是用这种东东

网友C:
引用楼主52722914于2008-04-07 20:10发表的 求助!!!加急!!! :
现在公司有A. Q .KV-1000系列PLC.和Pro face触摸屏,需要一台什么样的笔记本比较方便,是否有工业用的电脑?相应的都需要什么数据线?请高手指点一下,现在是新手入门阶段,好多东西都不会,请大家帮助一下,谢谢!!!
另外请问一下日文版的PLC程序和中文版的PLC软件兼容吗?请大家给予这方面的帮助!!!

A.Q為三菱的PLC產品,KV-1000是基恩斯的產品,現在的電腦產品就好,KV-1000支持USB,Q系列中也有支持USB通訊,而A系列要用SC-09,PROFACE要用GPW-CB02(如果人機有網路接口也可以通過該接口傳),Q系列如果是支持USB的話就可以和KV-1000共用一根,如果不支持那就得用QC-30R2了

网友D:
二楼如果自己掏钱买西门子的PG,那就让人佩服了!
去看看价格吧

网友E:
笔记本电脑的话,你去买DELL的,商务型有带232口的

网友F:
A.Q三菱的PLC產品,用一般的电脑没有问题,用好一点USB-RS232的转换头完全可以通讯,PROFACE的触摸屏也没有问题,KV-1000是基恩斯的產品,没有用过,不好意思.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G:
日文版的程序中文版可以打开但是注释全是乱码,我曾经试过!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日文版的程序中文版可以打开但是注释全是乱码,我曾经试过!!!!!!

肯定是乱码,操作系统不一样,简体打开繁体也是乱码

楼主:
多谢大家帮助,找到答案了,非常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