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紧急求助,高手快来!

楼主(2008-04-07):
我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:用USB转232与三菱F930的触摸屏通讯时总是无法连接上,触摸屏的232接头是公头的,这个线内部的2.3.接法与母头的有什么不同吗?还有触摸屏通讯设置要注意哪些呢?我的线是没有问题的{和别的设备接过正常},端口设置也是对的.请问用哪个转件好呢?先谢过了!

网友A:
试试这个接法:

网友B:
楼主问的是电脑连接屏的吗?
参考此贴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0708.html
里面有
FX-232CAB-1
计算机到三菱 F940/930/920 触摸屏编程电缆
注意一点,三菱有些屏后面有两个九孔的端口,一公一母,一个是422,一个是232,上面有字的

楼主:
谢谢杨站长和SJM213,今天已经连接上了。

网友B:
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