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4-08):
数字量输入模块  不是有 直流输入 和 交流输入 两种么?

根据什么来区分 用直流还是交流??

比如我看一个电磁阀们的状态  法门是开关信号,那应该用直流的,是这样么?

那如果观测一个水泵的运行状态,是因为水泵是交流电控制,所以用交流的输入信号么?还是说因为水泵仅仅是通断两种状况,也是开关量,所以也可以用直流模块

到底根据什么来判断我到底应该用交流的还是滞留的呢?

我是新手,请大家多多指导。

网友A:
沒有,西門子數字量輸入只有DC(直流)輸入,輸出卻可以分為直流與交流輸出。

開關信號并不是只能用直流,這一點您看看您家的電燈開關就可以明白。

使用何種電壓模式取決于您控制設備的電壓模式,如果您控制設備的輸入為DC,那么您接入AC的話只能是燒毀控制端。

您產品的說明書會明確告知您輸入控制端子所使用的電壓類型。

以上!

Good Luck!

网友B(2009-03-24):
恩。没错。开关信号只是电工图的开关,并不代表其电压是多大的。楼上说的很明确了

网友C:
熟悉一下电气设备知识吧
开关信号,只是提供个开闭点,上面并没有什么交直流之分,通直流是直流通交流是交流,只是有些传感器必须直流才能工作,比如光电开关、接近开关等,而碰珠开关、继电器是无源接点,还有的信号是以网络数据传输的。
水泵运转虽然使用交流电,但取其运转状态通常使用传感器(直流的),或者控制继电器的开闭点。
PLC的输入点只接受直流信号,可接受正或负电平信号,PLC本身还提供了传感器电源,为一些无源开关提供信号电源
另外,PLC的输入点信号接入时,开闭原点必须是除PLC以外的无源点,电平的高低PLC也有严格的要求,如果信号最高电平是5V,只是有些I点可以接受到信号,Q点也如此,也不是所有Q点都支持5V电源,当然所有IQ点都支持24V,所以一般使用时不太注意供电电压。
信号是严格与中高压或者被控制电路分开的,除人身安全考虑外,还有系统的可靠性、抗干扰能力等。

http://www.jj.cn/indexTG.html?promoterid=1085028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