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触摸屏问题

楼主(2008-04-08):
我有一个A950的触摸屏要想把数据转到F940里面起,应该怎么做

网友A:
工程→从其它工程读取,应该可以的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先读出A950的程序,然后修改屏的型号为F940,再仔细核对所有的数据是否能正常使用

网友C:
桉杨站长说的做

楼主:
我知道怎么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