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三菱伺服器MR-J2S-500B驱动伺服电机时

楼主(2008-04-08):
求助!三菱伺服器MR-J2S-500B驱动伺服电机时,转动有时会有嗡嗡声,但有时又正常.软件设置增益为自动调节1模式.请教各位高手.

网友A:
设备可能有故障,您可以拨打三菱伺服热线问下8008209910

网友B:
我的也这样,不过还没有解决

网友C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