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三菱触摸屏程序读取问题

楼主(2008-04-08):
三菱F930系列程序不能读出来。总是报超时错误{代码0259},不知是怎么回事?在进行密码破解时很顺利,是不是触摸屏内部要进行通讯设置?

网友A:
遇到过这种情况..........
没解决.........!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,等待解决

网友C:
注意,解密软件和编程软件不要同时打开或者读取屏
电脑与屏不能通讯有很多原因,通常端口设置一下,或者重启下电脑会恢复正常

网友D:
解密后要重启触摸屏.

网友E:
程序是你写的吗?要不是你的话,你就试试用其他软件去读一下,有可以能你用的软件和他编程的软件不一样

网友F:
用A970系列软监读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

楼主:
7楼的仁兄能否详说?谢谢

网友F:
换个编程软件或者检查一下通信线

网友G(2008-06-29):
那位大哥能给个三菱触摸屏的解密软件,谢谢。
gengzhaobo2007@163.com

网友H:
重启 换线 换端口 看看电脑跟触摸屏上的端口设定是否一致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