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; 编程软件:GX Developer-C 7.08重装问题

楼主(2008-04-08):
装了 编程软件[:GX Developer-C 7.08];开始好使,后来突然打不开,提示出现问题,需重装,但重装时被提示文件已存在,需先删除文件,删除文件后再装,仍提示文件存在,后来查出有残文件删不掉,没着了;请问各位高手有何高招?这个软件有卸载程序吗?

楼主:
有高手吗?出招呀!

网友A:
重装系统

网友B:
在“添加/删除程序”里卸载

网友C:
我重新安装时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呀

楼主:
添加删除试了,也不行,

网友D:
用金山清理专家 对残留文件进行删除 试试

网友E:
这种直接装8.34的,就会把以前的覆盖掉。
以后删除软件的时候,请从“控制面板”里的“添加删除”程序里执行

网友F:
注冊表裡刪啊

网友G:
手工删安装目录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H:
系统重装呀

楼主:
多谢各位指教,我试试

楼主:
站长的方法解决了,非常感谢,又学一招,家园的真诚帮助使我更加喜欢这个家园.

网友I:
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可以用优化大师清理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