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4-08):
现要安装一台三菱激光加工机,对电源有要求,现有稳压器与变压器,但不知道在工业现场中到底是先稳压 再变压 还是先变压再稳压?请各位大侠帮帮忙。

网友A:
稳压器有最低 and 最高 voltage input limit,才能有稳定的 AC voltage output。然后才接上变压器。

楼主:
你的意思是说 先稳压再变压吗?可是变压出来的并不一定是正规的正玄波啊?

网友A:
想知道你的稳压器是交流( AC ) 还是自流电 ( DC ).  如果是交流( AC )的,只是会稳定电压,不会改变波形。

网友B:
两种情况都有,先稳压的多

网友B:
如果电源不稳定则先稳压,如果变压器后还有其他负载,就先变压

网友C:
同意六楼的说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