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LGK7M -60MUPLC与EV通讯方法?

楼主(2008-04-09):
请问在应用LG(K7M-60MUPLC)与EV通讯时PLC在下载程序时总是出现"Watch doog time ERR"上载则可以,但上载读出的程序却是一段一段的,而且还都是错误,"EER"
此设备损坏时,柜内的45KW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烧了以后.触摸屏所有按键均不好使了.并且PLC的"ERR"灯总是亮.怎样分辨到底是PLC坏了.还是触摸屏(MT506LV4CN)坏了.真心求教.
[ 此贴被dell7422在2008-04-09 13:08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应该是 EV的软件选的不对 你换个版本试试

网友B:
方法有很多,替换法最可靠,拿一个新的PLC来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C(2008-06-22):
PLC的"ERR"灯总是亮.应该是PLC问题(您可以把屏与PLC的232通讯线拔下看看PLC的"ERR"灯还亮不亮,如还亮证明是PLC本身出了问题,可能是D/A坏了引起PLC的"ERR"灯总是亮)。

网友D:
换个PLC试试看不就行了

网友E:
应该是PLC出了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