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00PLC与proface通信

楼主(2008-04-09):
Q00PLC与proface通信总连接不上 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驱动的版本是多少?
ProPBWin 的版本是7.27肯定可以的.
[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8-04-09 13:23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如果是连接编程口,
PLC类型选择: MELSEC-QUTE(CPU)

楼主:
用的是GP-Pro EX 2.00软件 屏是AST-3501C PLC是Q00 在触摸屏里设置Q Series CPU Direct和QUTE Series CPU Direct 都连接不上(用编程口和通信模块)

网友A:
GP-Pro EX 最新版是2.10,可以安装试试.

网友B:
通訊模塊的設置看看了沒,還有人機的系統參數?

楼主:
屏的参数是没问题 看着说明设置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通讯模块 和PLC里有什么设置的,可以麻烦讲解下吗? 谢谢了

网友A:
用的是GP-Pro EX 2.00软件应可以了,
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,多看说明书
http://www.proface.com.cn/product/st/st3000/st3000.htm

网友A:
http://www.proface.com.cn/support-cn/download_e/GP_ProEXV210_PLC_connecting_manual/mit.htm
这是下载连接手册的

网友C:
PLC通讯口参数要与触摸屏的设置一样,选择通讯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