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帮忙

楼主(2008-04-09):
请问FX1S 30MT PLC 怎么跟MR-J2S-20A联接控制伺服电机?

网友A:
1 接好电机电源,接好编码器,并将EMG信号短路,接好内部电源,不插CN1A控制线,手动(JOG)试伺服电机是否可以正常运行,确认电源正常,驱动器到电机编码器端正常。
2 脉冲信号接入(按伺服说明书第3-24页图接),并将EMG信号短路,在Pr41把伺服on和限位信号去掉,写plc程序用指令drvi发脉冲让电机转动。
3 将所用的信号一项一项的连接,如果有用的话(例如伺服on,限位,报警,抱闸,转矩限制等)
应注意集电极和差动接法的区别,用驱动器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的区别。
混灌水区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