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和屏连接设置请教

楼主(2008-04-09):
用的是GP-Pro EX 2.00软件 屏是AST-3501C PLC是Q00 在触摸屏里设置Q Series CPU Direct和QUTE Series CPU Direct 都连接不上(用编程口和通信模块) 谢谢

网友A:
设置好屏的地址号

楼主:
地址号? 在哪设置呢 还有,PLC里有什么要设置的吗?

网友B:
plc和人機參數都要檢查!

网友C:
希望高人指点一下

楼主:
晕,我同事把通信线做错, 谢谢各位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晕,我同事把通信线做错, 谢谢各位!
该打

网友D:
找找资料看看就解决了,都有现成的说明的。